Configurator PMX求这个软件呀

楼主(2014-08-08):
1872354988@qq.com,拜求大神

网友A(2014-10-20):
FP WIN GR2.93版本以上都自带这个软件。

选项----位置控制数据表设定,

网友B(2015-01-05):
你要的是RETX定位控制器的调试软件吗?

网友C(2015-07-19):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是RETX定位控制器的调试软件吗?

 请问有rtex的configurator PM吗,我只有升级版的无法安装,有的话发我一个吧,谢谢。yn678@163.com

网友D(2017-06-29):
是RETX定位控制器的调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