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决办法,WinCC_flexible_2008_SP4安装的时候出现问题,急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4-08-08):
安装的时候出现问题,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办法,哪位帮忙解决一下啊!软件没问题,在其它的电脑上安装都没问题。

刚安装的时候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或者有解决办法的希望可以说一说啊

网友A:
找个office 2007版本或以装了就解决了

SQL  2005  要用到的是这个文件

网友B:
找个office 2007版本或以装了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office 2007版本或以装了就解决了 SQL...

感谢 变幻莫测 和 变心 两位,问题已经解决,的确是SQL2005的问题。要先卸载再从新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