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接口定义

楼主(2014-08-08):
RJ45接口信号定义,以及网线连接头信号安排

以太网 10/100Base-T 接口:
Pin Name Description
1 TX+ 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2 TX- 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3 RX+ Receive Data+ (收信号+)
4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5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6 RX- Receive Data- (收信号-)
7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8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以太网 100Base-T4 接口:
Pin Name Description
1 TX_D1+ Tranceive Data+
2 TX_D1- Tranceive Data-
3 RX_D2+ Receive Data+
4 BI_D3+ Bi-directional Data+
5 BI_D3- Bi-directional Data-
6 RX_D2- Receive Data-
7 BI_D4+ Bi-directional Data+
8 BI_D4- Bi-directional Data-

1 white/orange
2 orange/white
3 white/green
4 blue/white
5 white/blue
6 green/white
7 white/brown
8 brown/white

注:RJ45接口采用差分传输方式,tx+、tx-是一对双绞线,拧在一起可以减少干扰。

RJ48接口信号定义
RJ48是用于T1/E1等串行线路的接口。和以太网的RJ45是一样的。
对于接不同的传输,信号定义不一样。
RJ48口呈 “凸” 这个形状,线序从左往右为87654321.

例如CT1/PRI-CSU (RJ-48C)信号定义如下
RJ-48C Pin Description
1 Receive Ring
2 Receive Tip
4 Ring
5 Tip

对于T1/E1 Trunk and Digital Voice Port (RJ-4)
Pin1 Signal
1 RX + (input)
2 RX - (input)
3 —
4 TX + (output)
5 TX - (output)
6 —
7 —
8 —

RS-232接口引脚定义

RS-232接口又称之为RS-232口、串口、异步口或一个COM(通信)口,严格地讲RS-232接口是DTE(数据终端设备)和DCE(数据通信设备)之间的一个接口,DTE包括计算机、终端、串口打印机等设备。DCE通常只有调制解调器(MODEM)和某些交换机COM口是DCE。标准指出DTE 应该拥有一个插头(针输出),DCE拥有一个插座(孔输出)。

串口、并口接口定义

并行口与串行口的区别是交换信息的方式不同,并行口能同时通过8条数据线传输信息,一次传输一个字节;而串行口只能用1条线传输一位数据,每次传输一个字节的一位。并行口由于同时传输更多的信息,速度明显高于串行口,但串行口可以用于比并行口更远距离的数据传输。

1、25针并行口插口的针脚功能:

   针脚 功能 针脚 功能

  1 选通 (STROBE低电平) 10 确认 (ACKNLG低电平)

  2 数据位0 (DATAO) 11 忙 (BUSY)

  3 数据位1 (DATA1) 12 却纸 (PE)

  4 数据位2 (DATA2) 13 选择 (SLCT)

  5 数据位3 (DATA3) 14 自动换行 (AUTOFEED低电平)

  6 数据位4 (DATA4) 15 错误观点(ERROR低电平)

  7 数据位5 (DATA5) 16 初始化成(INIT低电平)

  8 数据位6 (DATA6) 17 选择输入 (SLCTIN低电平)

  9 数据位7 (DATA7) 18-25 地线路(GND)

  2.串行口的典型代表是RS-232C及其兼容插口,有9针和25针两类。25针串行口具有20mA电流环接口功能,用9、11、18、25针来实现。其针脚功能如下:

  针脚功能 针脚 功能

  1 未用

  2 发出数据(TXD) 11 数据发送(一)

  3 接受数据(RXD) 12-17 未用

  4 请求发送(RTS) 18 数据接收(+)

  5 清除发送(CTS) 19 未用

  6 数据准备好(DSR) 20 数据终端准备好比(DTR)

  7 信号地线路 (SG) 21 未用

  8 载波检测 (DCD) 22 振铃指示精神 (RI)

  9 发送返回(+) 23-24 未用

  10 未用 25 接收返回(一)

  9针串行口的针脚功能:

  针脚功能 针脚 功能

  1 载波检测(DCD) 6 数据准备好(DSR)

  2 接受数据(RXD) 7 请求发送(RTS)

  3 发出数据(TXD) 8 清除发送(CTS)

  4 数据终端准备好(DTR) 9 振铃指示(RI)

  5 信号地线(SG)

v35接口管脚说明

管脚    管脚名称对应的34针标准    插座管脚编号
编号
1           保护地                        A
7           信号地                        B
2           发数据                       A P
14         发数据                       B S
3           收数据                       A R
16         收数据                       B T
4           请求发送                       C
5           清零发送                       D
6           DCE准备好                     E
20         DTE准备好                    H
8           数据载波检测到                 F
24        发送时钟A(来自DTE)                    U
11        发送时钟B(来自DTE)                   W
15        发送时钟A(来自DCE)                   Y
12        发送时钟B(来自DCE)                   AA
17        接收时钟A(来自DCE)                    V
9          接收时钟B(来自DCE)                    X

120Ω RJ-45 插针定义(e1接口)

管脚标号  功能定义 信号方向
1          TX+(发送数据正)  输出
2         TX-(发送数据负)输出
3          RX+(接收数据正) 输入
4          NC(空)
5          NC(空)
6          RX-(接收数据负)  输入
7         GND(地)
8          NC(空)

工具: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
驳线钳(用于接驳水晶头)(必备)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
水晶头接法: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
关于双绞线的色标和排列方法是有统一的国际标准严格规定的,现在常用的是TIA/EIA568B。在打线时应使用如下的顺序:(TIA/EIA568B)
1->橙白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
2->橙
3->绿白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
4->蓝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
5->蓝白
6->绿
7->棕白
8->棕
而且,使用电缆两头一对一的连接方式,会使一组信号(负电压信号)通过不绞合在一起的两根芯线传输,造成极大的近端串扰(NEXT-> Near-end-crosstalk)所以应按照国际标准打线!!
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网线,网络线缆,超五类线,六类线,蔽线,网线做法,光纤, RJ45r接法,光缆网线,网络线缆,超五类线,六类线,双绞线,屏蔽线,网线做法,光纤, RJ45r接法,光缆网线,网络线缆,超五类线,六类线,双绞线,屏蔽线,网线做法,光纤, RJ45r接法,光缆

  局域网就是将单独的微机或终端,利用通信线路相互连接起来,遵循一定的协议,进行信息交换,实现资源共享。其中,通信线路,即传输介质常用的有: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等。从性价比和可维护性出发,大多数局域网使用非屏蔽双绞线(UTP—Unshielded Twisted Pair)作为布线的传输介质来组网。

  网线由一定距离长的双绞线与RJ45头组成。双绞线由8根不同颜色的线分成4对绞合在一起,成队扭绞的作用是尽可能减少电磁辐射与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双绞线可按其是否外加金属网丝套的屏蔽层而区分为屏蔽双绞线(STP)和非屏蔽双绞线(UTP)。在EIA/TIA-568A标准中,将双绞线按电气特性区分有:三类、四类、五类线。网络中最常用的是三类线和五类线,目前已有六类以上线。第三类双绞线在LAN中常用作为10Mbps以太网的数据与话音传输,符合IEEE802.3 10Base-T的标准。第五类双绞线目前占有最大的LAN市场,最高速率可达100Mbps,符合IEEE802.3 100Base-T的标准。做好的网线要将RJ45水晶头接入网卡或HUB等网络设备的RJ45插座内。相应地RJ45插头座也区分为三类或五类电气特性。RJ45水晶头由金属片和塑料构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引脚序号,当金属片面对我们的时候从左至右引脚序号是1-8, 这序号做网络联线时非常重要,不能搞错。双绞线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0米。
EIA/TIA的布线标准中规定了两种双绞线的线序568A与568B。

标准568B:橙白--1,橙--2,绿白--3,蓝--4,蓝白--5,绿--6,棕白--7,棕--8;
标准568A:绿白--1,绿--2,橙白--3,蓝--4,蓝白--5,橙--6,棕白--7,棕--8。

  在整个网络布线中应用一种布线方式,但两端都有RJ-45 plug 的网络联线无论是采用端接方式A,还是端接方式B,在网络中都是通用的。双绞线的顺序与RJ45头的引脚序号--对应。10M以太网的网线使用1,2,3,6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100M以太网的网线使用4,5,7,8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为何现在都采用4对(8芯线)的双绞线呢?这主要是为适应更多的使用范围,在不变换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就可满足各式各样的用户设备的接线要求。例如,我们可同时用其中一对绞线来实现语音通讯。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

100BASE-T4RJ-45对双绞线的规定如下: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

1、2用于发送,3、6用于接收,4、5,7、8是双向线。

1、2线必须是双绞,3、6双绞,4、5双绞,7、8双绞。

  下面介绍几种应用环境下双绞线的制作方法。

MDI表示此口是级连口,而MDI-X时表示此口是普通口。

rj45水晶头,RJ45头,水晶头,网络接头,RJ45,布线接头

1) PC等网络设备连接到HUB时, 用的网线为直通线, 双绞线的两头连线要一一对应,此时,HUB为MDI-X口,PC为MDI口。10Mbps网线只要双绞线两端一一对应即可,不必考虑不同颜色的线的排序,而如果使用100M速率相连的话,则必须严格按照EIA/TIA568A或568B布线标准制作。水晶头|网线|水晶头|双绞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双绞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双绞线|水晶头|网线|
2)在进行间HUB级连时,应把级连口控制开关放在MDI(Uplink)上,同时用直通线相连。如果HUB没有专用级连口,或者无法使用级连口,必须使用MDI-X口级连,这时,我们可用交叉线来达到目的,这里的交叉线, 即是在做网线时,用一端RJ-45 plug 的1脚接到另一端RJ-45 plug 的3脚;再用一端RJ-45 plug 的2脚接到另一端RJ-45 plug 的6脚。可按如下色谱制作:

A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B端: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级连HUB间的网线长度不应超过100米, HUB的级连不应超过4级。因交叉线较少用到,故应做特别标记,以免日后误作直通线用,造成线路故障。另外交叉网线也可用在两台微机直连。水晶头|网线|水晶头|双绞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双绞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双绞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双绞线|水晶头|网线|
  最后须对线路进行通断测试, 用RJ-45测线仪测试时,4个绿灯都应依次闪烁。软件调试最常用的办法, 就是用Windows95、 Windows 98自带的Ping 命令。如果工作站得到服务器的响应则表明线路正常和网络协议安装正常, 而这是网络应用软件能正常工作的基础。

  局域网就是将单独的微机或终端,利用通信线路相互连接起来,遵循一定的协议,进行信息交换,实现资源共享。其中,通信线路,即传输介质常用的有: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等。从性价比和可维护性出发,大多数局域网使用非屏蔽双绞线(UTP—Unshielded Twisted Pair)作为布线的传输介质来组网。

  网线由一定距离长的双绞线与RJ45头组成。双绞线由8根不同颜色的线分成4对绞合在一起,成队扭绞的作用是尽可能减少电磁辐射与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双绞线可按其是否外加金属网丝套的屏蔽层而区分为屏蔽双绞线(STP)和非屏蔽双绞线(UTP)。在EIA/TIA-568A标准中,将双绞线按电气特性区分有:三类、四类、五类线。网络中最常用的是三类线和五类线,目前已有六类以上线。第三类双绞线在LAN中常用作为10Mbps以太网的数据与话音传输,符合IEEE802.3 10Base-T的标准。第五类双绞线目前占有最大的LAN市场,最高速率可达100Mbps,符合IEEE802.3 100Base-T的标准。做好的网线要将RJ45水晶头接入网卡或HUB等网络设备的RJ45插座内。相应地RJ45插头座也区分为三类或五类电气特性。RJ45水晶头由金属片和塑料构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引脚序号,当金属片面对我们的时候从左至右引脚序号是1-8, 这序号做网络联线时非常重要,不能搞错。双绞线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0米。

网友A:
很实用。受益匪浅 希望你能继续传递这样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