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断电保存,数据恢复问题

楼主(2014-08-08):
大家好!请问下我用

!SaveSingleDataInit( )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这两条指令对多个数据进行断电保存后,再次上电所有数据在触摸屏上虽然能够显示,但总有几个数据不能自动把实际的值写给下位机PLC,并且需要再次手动输入与上次不同的值才能写入PLC,这是为什么?(我是通过触摸屏向下位机PLC写变量参数的)

网友A:
个人觉得是由于PLC和触摸屏同时启动,触摸屏初始化操作只是在启动的瞬间,这样的话PLC可能就接受不到这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