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电源板烧坏,why

楼主(2014-08-08):
楼主的某位朋友,用的CPU224,AC/DC/RLY,搞接线的时候S7200的电源板烧了,这个是否换个元件就好了

楼主朋友说:之前 试车车 试 的挺好,,就 1L  2L  3L...空着,,所以  输出 灯亮 但是 不输出 电压,  我 想让 线圈 动作 看看,,就把  那三个 接上了220v(至于 是 零线 还是 火线 不确定)再上电 的瞬间 就响了一声

然后他的触点输出是这样的,直接接的220V交流接触器,不知道这样是否安全,是否导致电源板坏元件

楼主:
楼主再来补充一下,PLC还有扩展的数字量输出模块,输出点和上图一样接220V接触器没有异常,这是为啥呢

楼主:
那货没用开关电源接模块,用的CPU224的24V输出接的1个4路模拟量输入模块,3个16DIDO的模块,不知道24V负载够用不

楼主:
上面说错了,用的3个16DI/16RLY的模块

楼主:
是否因为模块的24V负载电流过大导致CPU电源板损坏?

网友A:
可以先看看后边的电路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可以更换此元件试一试

网友B:
224的CPU输出DC24好像是0.4A还是0.6A,自己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的CPU输出DC24好像是0.4A还是0.6A,...

CPU224自身的输出是否占用24V电流呢

网友C:
你好,你选用是CPU224 AC/DC/RLY是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种CPU应该是AC(交流85-264V)供电,DC(直流24V)输入,RLY(继电器)输出形式,至于为什么会出现烧电源板的情况,建议考虑以下两点:

1、供电电源范围:此款CPU支持的交流输入范围是85-264V,看是否有超出此范围的电压传入;

2、负载范围:此款CPU的支持的继电器输出范围30VDC/250VAC 2A,之前你说未接入公工端时试车正常,看负载是否超限。

以上拙见,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PLC修好了重新上电,这次用开关电源而不是CPU对模块供应24V电,没有出问题,看来是24V电流过载了

网友D(2019-08-03):
类似故障,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