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在设计时间锁的时候……

楼主(2014-08-08):
……要注意几个简单问题。

第一,停电会失效吗?

第二,拆电池会失效吗?

第三,用其他设备改写系统时间会失效吗?

第四,通过触摸屏显示某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被串口软件跟踪到吗?(假设屏也加密)

第五,你一定用到停电保持区,但是正常情况下大量的使用易失区域,而少量使用停电保持区。这样的话用其他设备读取D区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查出并解释停电保持区的结构。并尝试改写数值。获得使用权。

第六,所有锁程序和匙程序用到的数据区,都先自己进行简单的转码。例如要保存一个数值“3”,先把3(H11)向左移一位然后加1,得到“7”(H111)。就保存“7”。读取使用的时候就按照相反的方法转码得到原码。这个方法你在屏和plc之间传递密码的时候也不会被串口软件监视到。

第七,以上几点是假设别人没能打开你的程序。

第八,一些逻辑错误的时间判断是你最致命的伤害。通常你都以为自己对时间判断得很对,其实是错的。因为眼看判断两个日期时间谁大谁小很简单,一眼就有结果了。但是你写在程序上的话……哈哈,哈哈。

网友A(2014-10-17):
关于第8点芳季大神是否可以写个算法出来,让大家以后一看算法就可以照套。这样就不会出错了,造福人民啊!

楼主:
多谢捧场。

在下真的不建议使用这个方法。

网友B(2021-04-26):
一看就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