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程序不见了

楼主(2014-08-09):
各位大虾,HMI的USB驱动从哪里可以下呀,我的丢了

网友A:
有的是插上下载线后自动安装,有的要手动安装,手动安装的到软件根安装目录里找。

网友B:
当然是官网了。去你HIM的官网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C:
找官网或者百度,再没有找销售

网友D:
编程软件下面都有

安装就行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等

网友E:
不是下载的,一般都是安装在软件安装的根目录driver文件夹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