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B140

楼主(2014-08-09):
新手!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线等!!

5004 OPEN ERROR. Galil::Galil() failed to open Ethernet host 169.254.217.170 which isn't on a valid subnet: 192.168.0.100/255.255.255.0 120.32.213.54/255.255.255.255

楼主:
哈!解决了!我把B140设置使用动态IP地址!

网友A:
如果使用静态地址,必须确保控制卡的ip地址和您本几的ip地址在同一个域内。对于一般的办公室局域网(192.168.*.*),或者是其它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的局域网,就是保证前三个数一样,第四个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