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人机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4-08-09):
本人有一台用过的威纶人机被密码锁住,没有相关资料,请求各位大侠指点资料!!!谢谢

网友A:
直接下载覆盖掉就是了。

网友B:
每台触摸屏背后都有一组重置按钮及拨码开关,当使用拨码开关SW1做不同模式切换时,将

可激活相对应之功能(相关内容请参考安装手册)。

当使用者遗失或忘记MT8000的系统设定密码时,可以将拨码开关SW1切至ON,然后将MT8000重新上电。此时MT8000会先切换至屏幕触控校正模式,在用户完成校正动作后,会弹出一个对话窗口如下图。此对话窗口将询问使用者是否将MT8000的系统设定密码恢复为出厂设定,若为是则选定YES即可,反之则选择NO。

当选择为YES后,会弹出另一个对话窗口,如下图。此对话窗口将再次确认用户是否要将

MT8000的系统设定密码恢复为出厂设定,并且要求用户输入YES做为确认,在完成输入后

触控OK即可。(MT8000系列出厂时的系统预设密码为111111,但必须重设其它密码,包括

download与upload所使用的密码皆需重设。

网友C:
二楼的回答的很好!!!!!!!!!!!!!!!!!!!!!!!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E:
二楼说的没错。。、、。。。。。

网友F(2015-01-10):
TK6070IQ 的4位编码开关在哪啊?

网友G:
用拨码开关  看看手册  你就懂了

网友H(2016-04-22):
引用 网友F:
TK6070IQ 的4位编码开关在哪啊?

 这款没有

网友I(2018-12-14):
不错,学习了,虽然很简单,确实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