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脚本驱动打开问题

楼主(2014-08-09):
请助:使用MCGS脚本驱动工具打开之前建立的驱动时,总是弹出一个对话框。这是什么意思?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  可能是脚本做得不对呀  !

楼主:
应该不是脚本问题,因为新建脚本驱动一点都没有修改,另外,把生成的脚本驱动添加的组态工程里也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