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的运动问题

楼主(2014-08-09):
大神们 机器人运动都是用示教吗??还是可以输入坐标让它走到目标位置,谢谢啦??

网友A:
一般机器人都用示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机器人都用示教功能

哦 谢谢

网友B(2014-09-13):
可以啊,建立直角坐标,用位置寄存器偏置,就可以,坐标值需要运算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机器人一般都是用示教功能。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53852200*540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建立直角坐标,用位置寄存器偏置,就可以,坐标值...

那一般来说是用示教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机器人...

 那复杂的轨迹也是通过示教吗?谢谢

网友D(2015-08-25):
也可以通过离线编程软件,不过技术相对要复杂的多,而且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很高,绝度定位精度和机床不能相提并论,几乎是公分级的

网友E:
如果是比较狭小的位置或者比较直观的位置,可以直接修改坐标值。一般采用示教方法。还有就是通过3D模拟出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