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2014-08-09):
帮我看看这个MTC可控硅模块是什么牌子的?

现在找不到啊。

楼主:
貌似坏掉了,找不到这一样的了

网友A:
上面印有电气规格吗,有的话按照规格选择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印有电气规格吗,有的话按照规格选择其他的。

就这些了,没其它参数。

楼主:
我们是用于炉管加热设备上,380V三相输入,三组加热管三角形接法。实际工作电流130,理论上需要用300A的模块,但34mm宽的最大貌似是200A吧,所以原装设备上的这个模块温度有80度,但也用了好多年了。现在其中一个坏了,又找不到一样的。

换个300A的尺寸要大好多,原来的散热盒装不下,换散热片,接线又不好接了。

看看有人能推荐个解决方案么。

网友B:
好像是台湾什么品牌吧

网友C:
楼主你好

你在百度搜  MTC  可控硅,看看信息比较多,我这里不方便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台湾什么品牌吧

大侠,仔细想想,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在百度搜  MTC  可控硅,看看信息比较多...

早就摆渡了,就是找不到这个商标。有人说是西门康以前的,实在是找不到。

要不给推荐个质量好的34mm宽的模块?最好200A以上的。实际200A以上的宽度都五十多MM了,盒子装不下,换散热片,接线要重搞,好麻烦。

网友D:
这个很普通,用不着什么牌子,实在没有,买两个,照图接起来也行。。。。。

网友E:
国产通用型号,目测200A的。MTC是反连接可控硅,上整、椿整、四菱等等等都有,江浙就更多了。

这个模块确定不是西门康的。你要求不高,用国产的足够了,这货便宜。

网友F:
不能用固态继电器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