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模拟量在一定时间内求出最大值

楼主(2014-08-09):
各位大大们,本人利用西门子200的PLC做称重系统,因速度较快,使用光电开关检测到产品,再传送重量值的话,得出来的误差最高达到2KG,本人希望误差在0.1公斤内, 现在求助,如何编程才能将AIW0模拟量1.5秒内出现过的最大值传送出来?

网友A:
要取最大值用中断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取最大值用中断采集数据

 是用时间中断还是用光电触发的中断?具体怎么弄呢 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取最大值用中断采集数据

 在中断程序里采用将AIW0当前值传送出来?

网友B:
根据你的要求,要采用时间中断,1.5秒中断一次,输出最大量。小于1.5秒则不间断采样,每采样一次进行一次数据比较,大则存入输出寄存器,小则忽略。

网友C:
程序中进行判断,正如楼上说的采样中断。

网友D:
读书的时候不认真,这么特简单的算法都搞不出来,兄弟,我觉得是我理解错了你的问题。

看西门子手册AD参数,转换时间<250us,阶跃1.5ms。看你实际信号带宽,确定采集频率,比如确定每10ms一次采集AD。

1.5s开始,

10ms到达,把AD专递给一个缓存入ADW1

第二个10ms到达,把采集的AD与ADW1比较,如果小于现在的ADW1就丢弃当前AD,如果大于ADW1就用当前AD取代ADW1.

第三个10ms到达,重复第二步

知道1.5s到达,留在ADW1缓存中的数据就是这1.5sAD的封值。

当然,这是原理,实际还需要你对采集的AD做数字滤波处理。

网友E:
你确定真要最大值?

我想,你做出来之后就知错了。

不应该使用最大值,不应该使用平均值,不应该使用中位数,应该使用众数(数组里面,出现数量最多的一个值)

目标已经确定错误了,你的路线走下去也是白费功夫的。

网友F(2015-01-09):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