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S电磁制动电机磁路故障分析

楼主(2014-08-09):
电磁制动电机磁路故障可能是被油污粘住或剩磁的原因,使衔铁不能释放。区分这两种情况的方法是:在确定是电气部分故障后,将制动器拆开,看铁芯端面上有无油污:有油污则说明铁芯被粘住,无油污则可能是剩磁作用。

造成油污粘住的原因多数是在更换或安装制动器时没有把铁芯端面的防锈凡土林油擦去造成的。剩磁造成制动器不能释放的原因是长期运行将E形铁芯两边的端面磨损过多,使去磁气隙消失,剩磁增大,线圈断电后电磁衔铁落不下或迟缓落下。对于电磁铁有剩磁的故障,可拆卸下电磁铁,将其烘烤加热到200℃高温退磁。

为了减少排除故障时的盲目性,减少拆卸零部件的数目,在检修时制定了以下排除故障的检修程序:

1、电磁制动电机是否工作正常?

2、制动器外观检查,有无焦味和冒烟等异常现象?

3、制动器各活动机构检查,动作是否灵活?

4、制动轮与制动瓦间隙检查?

5、电磁线圈外观和接线检查,有无接线错误和发热现象?

6、电磁线圈电压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7、磁路检查,电磁铁有无剩磁?

德科斯(TKS)传动设备专业生产、销售感应电机、调速电机、可逆电机、电磁制动电机、力矩电机、小型齿轮减速电机、直流有刷电机、直流无刷电机、行星减速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