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F 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09):
请问下工程师们! 我增加一个过程变量后,检查没有发现错误,但是节点显示红色,这能加载吗?红色的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A:
该变量不是在线创建的,需要下载系统参数才行

网友B:
加载变量没有问题,一般只要不加到硬件通道上,不增加减少时间继电器,就不会跳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