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上传问题

楼主(2014-08-09):
请教我用EV5000_V1.7软件和USB线上传MT4310C触摸屏工程时,前面两个文件都顺利上传,触摸屏滚条正常,突然弹出上传文件错误的框和灰色长框里面是打印文件上传中,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有可能程序和软件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程序和软件不兼容

 Kinco HMIware_v2.2(Build140805)_20140807版本也用过,还是一样。

网友B:
4310比较普通的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0比较普通的屏了

 因为用习惯了,所以就它吧。

网友C:
可能通讯线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通讯线不太好。

 但我上传显控触摸屏数据时挺好挺顺利的,是不是要连接打印机呢?

网友D:
强制下载试一下看看,拨码开关都打到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制下载试一下看看,拨码开关都打到ON

 都试过,还是解决不了啊。谢谢!

网友E(2017-12-10):
我的是MT506,用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