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的幅值是多大?

楼主(2014-08-09):
海为PLC S20M0T 输出PWM怎么控制输出的幅值多大呢,它可以设置占空比和频率,但没有看到设置的幅值,是不是从C0上面设置的呢?有懂得的麻烦告诉我下

网友A:
最大幅值应该是电源电压24V

网友B:
个人觉得幅值因该取决于你的外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幅值因该取决于你的外部电源:

你这个写程序占空比不能调压啊???那电压分出来多少就是多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个人觉得幅值因该取决于你的...

你幅值需要几伏的就接几V的电源上去吧

网友C:
取决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