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通讯???

楼主(2014-08-09):
我遇到一个问题,同一台电脑用同一条线与一台200的CPU连接,电脑上的step7 MicroWin软件与PLC通讯正常,可以实时监控,单是用组态软件(天工和组态王都试过)设置同样的com口却不能与PLC联系?不知道是为什么?与PC/PPI电缆的拨码开关设置有关吗?

网友A:
组态软件通过编程电缆和PLC通信,你需要选择好组态软件中的通信协议。

一般你可以选择计算机和PLC进行485通信。

网友B:
天工和组态王 中是不是没有 S7 200 的通讯协议呀 ?

网友C(2014-10-12):
200是不能与PC实现集成组态控制的,

网友D(2014-11-25):
你学的还是不够深入,看看这个吧,希望可以帮到你,点击括号进入(西门子视频教程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