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梯模拟量梯形图

楼主(2014-08-09):
请教各位大师,能不能给一个三菱PLC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梯形图.急

网友A:
三菱的没有,西门子的300PLC有FC105进行处理,只要调用就行。你找一下看三菱的有没有。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通讯控制呢?多方便呀

网友C:
用的是什么模块,模块加在PLC左边还是右边的,左边的找特殊寄存器,右边的用FROM和TO指令,另外三菱官方网站上有相应的手册,可以下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