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如下图,为啥不能这样

楼主(2014-08-09):
我是一个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如图,W1.02接通后,用W1.02的常开下降微分沿为什么不能复位W1.01,该REST指令为什么不执行?

网友A:
不是不执行,是复位后又置位了,前面还有W1.01有输出呢。

网友B:
复位就只有在脉冲一个周期有效,你电脑能够监控得到?

网友C:
 不会玩这个 品牌的  PLC,  只能看看帮顶

楼主:
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哦,谢谢大家的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