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自动连接线有部分虚线

楼主(2014-08-10):
如下图,前天还好的,昨天又画了2页,发现原来的部分连接线竟然变成虚线了。看过“层管理”-->“符号图形”-->“连接符号”-->“Eplan311...”的自动连接线型是实线的。求帮助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显示问题还是什么呀 ?

网友B:
连接定义点属性修改就ok了

网友C:
电位的属性——修改连接线性为默认,或者直线。

楼主:
我恢复到之前没问题的版本,重新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的属性——修改连接线性为默认,或者直线。

为什么电位属性里面把连接线型改了之后,不只这一个电位定义点,整个项目都全部变虚线了?

如果只想改一个电位定义点线型为虚线,怎么做?比如只把PE线改为虚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领域  电位的属性——修改连接线性为默...

点击PE电位,更改属性即可

网友D(2019-04-19):
这个好像  不太对哦 没找到

网友E:
这是个好东西得收收这是个好东西得收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