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低压伺服资料

楼主(2014-08-10):
所谓低压伺服,是指驱动器供给电压低于110V的直流电源,一般有DC24V(50W,100W),48V(200瓦,400瓦),60V以及72V,其驱动的控制原理就类似于交流伺服去掉前面的整流部分,电机分无刷电机,和交流电机,电机后面一样有编码器,其最大优势就是比无刷/步进有更高的精度,其精度和交流伺服是一样的,但比交流伺服便宜。其电源一般要专用直流电源(100瓦以下可以直接用24v开关电源),这类电源国内大量有售,价格比开关电源略高。总体来讲,功率在400w以及以下功率,整套伺服(含电源)要比国产同类伺服便宜。在当前这个市场环境,各家进口品牌都在相继推出低价伺服封杀国产品牌的当下,小功率低压伺服,有其绝对的价格优势。

北京斯科曼是一家从事伺服驱动/电机/编码器开发的技术性公司,由以其开发电压伺服/编码器更具代表性,其伺服支持位置,速度,扭力三模式,其编码器全部自研,既有便宜磁性编码器(16384ppr,绝对式),又有高精度的光电编码器(3600线,14400ppr,增量式),编码器均为5线总线接法,具备更高的靠干扰能力,同时配线简单,跟不同的电机配置自适应。

附件是伺服资料,供参考选型,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A(2015-05-11):
近日,大研工控推出一体化低压交流伺服系列,功率涵盖100W~400W,极大简化了伺服的接线,缩小了安装空间,适用于电机分布式管理的应用场合,如自动化流水线等,或者对安装空间有限制的应用场合,如电动缸等。

网友B(2020-08-18):
低压智能伺服器生产技术

功能特性

适合直流有刷,直流无刷,步进电机或者直线电机等

12-48V电源供电,12-36V逻辑供电

8A连续电流,20A峰值电流

可选扩展反馈接口:SSI和BiSS编码器接口

数字输入(6)个,数字输出(5个)和模拟输入(2个)

高分辨率步进电机控制最高512细分步

正交增量式和SIN/COS编码器,霍尔传感器或者线性霍尔

双闭环反馈和绝对值编码器接口(SSI和BiSS)

      RS-232,TMLCANCANOPEN.符合CoE标准的EtherCAT总线版本

 可以分部转让的部分包括: 软件设计,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