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初学者应该怎么去学习PLC

楼主(2014-08-10):
       首先得明确自己想要学什么品牌的PLC,三菱的,西门子的,还是欧姆龙的,下面我就假如选择了西门子这个品牌为例,再具体明确到学习s7-200,还是s7-300,甚至是s7-1200等大中型PLC,再假如我选择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明确了方向之后就是对一些基础知识的掌握。
  所说的基础就是了解s7-200PLC的型号及其区别,系统构成,CPU的硬件结构,而且对其扩展模块也应先有个了解,还有CPU的参数和模块的参数也是应该了解的。再到对s7-200系统的选型,以及系统与模块的安装接线,包括数字量、模拟量的接线等。
  等到对这些基础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就是对软件的操作和使用的学习了,对于STEP 7 Micro/WIN 这个软件,首先也要熟悉软件界面,常用工具图标,常用菜单工具,还要熟悉符号表、状态表、数据块、系统块的使用,还有对电脑编程接口的设置以及通讯,程序上传下载的常用操作。
  除以上列举之外,还需要知道PLC的工作过程以及程序的结构,掌握数制的转换。在这之后就到掌握存储器以及寻址这方面的知识了,这部分的内容很重要,因为之后的应用基本指令等进行编程时就要经常用到这些内容。当你掌握了存储器和寻址,那么就可以开始学习一下基本指令了,常用的位逻辑指令、传送指令、定时器、计数器、比较指令、整数计算、移位/循环指令等都是需要掌握一下的。对这些基本指令需要平常多练习,并且能够熟练地运用,这才是真的掌握了。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基础知识,只有掌握了这些基础之后,你才能更好的学习之后的模拟量处理PID、通讯、高速脉冲输出、配方等。
  学习都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学习的,所以,莫浮躁。

网友A:
学好三菱PLC,台达PLC,西门子300PLC就行了。

网友B:
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网友C:
学习要循序渐进。

网友D:
想学S7-300,正在迷茫中,望各位大哥指条路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