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原理图和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8-10):
  漏电保护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检测元件、中间放大环节、操作执行机构。其工作原理是:
  将漏电保护器安装在线路中,一次线圈与电网的线路相连接,二次线圈与漏电保护器中的脱扣器连接。
  当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时,线路中电流呈平衡状态,互感器中电流矢量之和为零(电流是有方向的矢量,如按流出的方向为“+”,返回方向为“-”,在互感器中往返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正负相互抵销)。由于一次线圈中没有剩余电流,所以不会感应二次线圈,漏电保护器的开关装置处于闭合状态运行。
  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并有人触及时,则在故障点产生分流,此漏电电流经人体—大地—工作接地,返回变压器中性点(并未经电流互感器),致使互感器申流入、流出的电流出现了不平衡(电流矢量之和不为零),一次线圈申产生剩余电流。因此,便会感应二次线圈,当这个电流值达到该漏电保护器限定的动作电流值时,自动开关脱扣,切断电源。
      漏电保护器原理图:

  漏电保护器使用注意事项:
  1、漏电保护器适用于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过电阻、电抗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 对于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则不宜采用漏电保护器。 因为后者不能构成泄漏电气回路,即使发生了接地故障,产生了大于或等于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该保护器也不能及时动作切断电源回路;或者依靠人体接能故障点去构成泄漏电气回路,促使漏电保护器动作,切断电源回路。 但是,这对人体仍不安全。 显而易见,必须具备接地装置的条件,电气设备发生漏电时,且漏电电流达到动作电流时,就能在0.1 秒内立即跳闸,切断了电源主回路。
  2、漏电保护器保护线路的工作中性线N 要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否则,在接通后,就会有一个不平衡电流使漏电保护器产生误动作。
  3、接零保护线(PE) 不准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因为保护线路(PE) 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时,漏电电流经PE 保护线又回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导致电流抵消,而互感器上检测不出漏电电流值。 在出现故障时,造成漏电保护器不动作,起不到保护作用。
  4、控制回路的工作中性线不能进行重复接地。 一方面,重复接地时,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工作电流的一部分经由重复接地回到电源中性点,在电流互感器中会出现不平衡电流。 当不平衡电流达到一定值时,漏电保护器便产生误动作;另一方面,因故障漏电时,保护线上的漏电电流也可能穿过电流互感器的个性线回到电源中性点,抵消了互感器的漏电电流,而使保护器拒绝动作。
  5、漏电保护器后面的工作中性线N 与保护线(PE) 不能合并为一体。 如果二者合并为一体时,当出现漏电故障或人体触电时,漏电电流经由电流互感器回流,结果又雷同于情况3 ,造成漏电保护器拒绝动作。
  6、被保护的用电设备与漏电保护器之间的各线互相不能碰接。 如果出现线间相碰或零线间相交接,会立刻破坏了零序平衡电流值,而引起漏电保护器误动作;另外,被保护的用电设备只能并联安装在漏电保护器之后,接线保证正确,也不许将用电设备接在实验按钮的接线处。

网友A:
漏电保护器最重要的是选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器最重要的是选型!

选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