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如何升压的

楼主(2014-08-10):
如果接220v时,这个开关闭合,电容就爆掉了,  我看了很长时间也看不出怎样升压的【不是普通的升压电路

网友A:
贴图有点看不太清楚,输入电压220伏,升压后是多少伏?电容爆是不是输入电压不对

网友B:
哪个电容?如果是电源滤波电容,要注意检查是不是均压电阻损坏,就是两个电容串联时并接在电容上的那两个电阻。

网友C:
是通过高频变压器升压的

网友D:
升压还是靠变压器,只是采用了高频,变压器体积小了。

网友E:
  图太小, 没有找到放大镜功能

220V 升压到多少呀,爆的是什么地方,哪一级的电容呀 ?

楼主:
爆掉滤波电容,通过李工的帮忙已经明白一部分。

网友F:
图太小,看不清楚。。。。。。。。。。。升压到多大??????????

网友G:
110/220转换电路分解。

网友G:
倍压整流,顾名思义电压提高一倍(或数倍),这个电路是一倍压整流,AC110V时,可以得到DC300V电压,AC220时电压要达到600V,电解电容能不爆吗?这个电解电容一般选250V或2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倍压整流,顾名思义电压提高一倍(或数倍),这个电路是一...

同样是一倍压为何电路不一样,另数字表测电容2端电压为何会在23到522间变化,用指针表测一致稳定在210V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倍压整流,顾名思义电压提高一...

电路不一样?没看出来。

测量时有负载吗?接上合适的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

没接负载 AC36进,测电容2端有210V

网友G:
新的测试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