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带小数点的实数传递给PLC的两个寄存器

楼主(2014-08-10):
需要将触摸屏界面上的实数传给PLC中的D寄存器  ,请问怎么实现比较好?

----------------在线求教

楼主:
参数1 和参数2 是我们设置的值,怎么用右边的1个数值元件 给左边的两个参数同时赋值?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你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型号的屏?25448911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你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型号的屏...

欧姆龙的PLC  。威伦的触摸屏   :工作内容是这样:需要创建两个数值输入窗口,分别设置上限和下限值,将标准输入值与这两个值对比,在哪个区间,并做出判断

网友B:
D6217和D6218分别是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6217和D6218分别是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吗?

是三十二位浮点数据的低16位和高16位!

网友C(2014-09-24):
这个只能用PLC的截位来做了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