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M231模块经常出现电源灯不亮不工作(疑似烧坏)

楼主(2014-08-11):
排水系统用的,主模块是224XP,EM231连接一台西门子传感器。用的人民电器的24V开关电源给供电。经常出现正常使用过程中EM231损坏(灯不亮、不工作、电脑检测提示检测不到电源输入)

求助各位大神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不用的模拟量输入端:如RA、R+也要短连的。

还有就是你那传感器接线方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模拟量输入端:如RA、R+也要短连的。还有就是你...

 谢谢啊、传感器由24V开关电源供电。从RD,D+,D-输入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外接传感器没有密封好进水后导致负载短路把231电源板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外接传感器没有密封好进水后导致负载短路把2...

这也是可能的。

输入到模块的模拟量是否一直正常。

开关电源不稳定也会造成模块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外接传感器...

 有70多组PLC,平时那个模拟量输入挺正常的,每隔一段时间现场维护人员反映个别231模块不工作了。到现场看发现231灯不亮但是超声波传感器依然有显示,输出电流也在4-20mA之内

楼主:
这个扩展模块应该挺耐用啊、怎么这批坏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