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报表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本人第一次使用wincc就遇到了报表的问题,现场要求有:

1 水泵运行时间统计,水泵停止时间统计,可以按时间进行查询

2 可以按时间查询故障比如,我想查2014年7月31日的即输入日期后所有故障都能查询

3 可以按故障查询,例如我想查超温故障,则输入超温故障及所选时间内的超温故障就都来了。

以上这些是要求,里面是不是涉及到VB,C语言以及SQL语句的问题?不知哪位大师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
wincc 的报表功能是用于打印的,实现不了你这个功能。你这个只能自己做数据库,自己记录数据自己做查询,可以用脚本也可以用外挂程序的方式来实现。推荐使用外挂来做,wincc的脚本来做比较烦,除非你用习惯了。如果不是做在一起的话,2、3 条的功能报警控件自己可以实现,只是查起来比较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cc 的报表功能是用于打印的,实现不了你这个功能...

怎样将数据的变换存到数据库中呢,谢谢指导?是用归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wincc 的报...

 归档也可以,当是归档的数据外部程序很难执行查询操作。如果是用脚本的话还是用归档好了。如果是使用外挂的程序的话可以通过OPC通讯将wincc中的数据读过来自己保存在数据库中,或是外挂程序直接与西门子PLC进行OPC通讯。这样就和wincc脱离了,数据存储和查询就非常灵活方便。两种方法都不好弄。

网友B(2015-06-07):
数据的变换存到数据库中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