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PLC嘛?怎么用的

楼主(2014-08-11):
在车间的与KUKA机器人配套的控制柜里面发现了这个,那些输入输出信号都是S7 200控制,但是PLC与机器人之间没有通讯,是怎么实习信号交换的,这个白色的块是PLC?

网友A:
好像是倍福的I/O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倍福的I/O模块

 好像还真是    图片不太清晰

网友C:
  不认识这是什么 PLC,求科普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认识这是什么 PLC,求科普 !

 远程IO,这个是用DEVICENET通讯的。使用第三方的IO,降低成本的好方法。倍福和万可的这种IO密度高,接线方便,模块更换也方便,自诊断功能好用。

我就是没明白倍福和万可为什么这种IO外形一模一样,难道都是某个公司贴牌的吗?还是两个公司有什么关联吗?

网友E:
学习了,是通讯模块和I/O模块

网友F:
最右侧有标WACO,类似西门子的ET200通讯模块和I/O模块

网友G:
远程I/O模块,好呀,这样省钱

网友H:
好高端的设备, 旁边的空气开关应该也是进口货的,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