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下文中的隔离式与非隔离式接近开关电路有什么差异?

楼主(2014-08-11):
急救,下文中的隔离式与非隔离式接近开关电路有什么差异?

现场,用隔离式,PLC高速计数器计数正常,用非隔离式PLC高速计数器计数乱跳。

这两种接近开关内部滤波电流具体差异是什么?有哪位做过这个玩意的兄弟,解惑啊!

如果隔离式内部有滤波电路的话,那么滤波电路具体参数有什么讲究?

隔离式,tend产品

非隔离式,tend产品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来聊聊呢?          中国工控网,快快雄起

网友A:
这么明显的区别都看不出来吗?隔离式的只有最前面的端面能感应到物体,而非隔离式感应的范围更广。

网友B:
隔离式的检测距离应该不超过15MM,一般在它的说明上有。非隔离的检测距离长,一般都超过30MM而且距离可调整。

网友C:
你这个 从图片上来说 , 一个是齐平的,一个是非齐平的 。 你的 PLC 的采集没有问题。主要是传感器的开关频率问题。 齐平的开关频率比非齐平的高多。 你这个是国产的, 开关频率不高。或者不稳定。

网友D(2014-12-24):
埋入安装和非埋入安装的区别了,埋入式的频率比非埋入的高

专业生产接近开关,防水,抗干扰,耐高温,上海信吕自动化 QQ 410196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