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在使用时该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2014-08-11):
压力传感器在安装和使用时会遇到一些问题,为方便大家查看并解决这些问题特整理出一份压力传感器的注意事项供参考。

压力传感器使用留意事项:

在安装压力传感器或压力变送器时应先仔细咨询生产厂家相关安装事宜或者查看产品样本及使用说明书,安装时压力接口不能泄露,确保量程及接线正确。压力传感器及压力变送器的外壳一般需接地,信号电缆线不得与动力电缆混合展设,压力传感器及压力变送器四周应避免有强电磁干扰。压力传感器及压力变送器在使用中应按行业规定进行周期检定。

传感器环境试验项目:零点迟滞、灵敏度迟滞、零点温度漂移、灵敏度漂移。对压力传感器的参数在整个系统中尤其重要,这代表着压力传感器的温度范围内会温度的适应能力,影响着精度。

网友A:
详情参见安装使用说明书!

网友B:
进气压力传感器故障的解决方法

通过之前对进气压力传感器检测的步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进气压力传感器发生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因此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利用进气压力传感器,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进气压力传感器故障的解决方法。

  一、检测进气压力传感器电源电压方法如下:

  1)接通点火开关,测量计算机12-26号端子之间的电压,应为5V。

  2)测量进气压力传感器端子3N1-3N2之间的电压,应为5V。

  如果计算机12-26号端子之间的电压不正常,则需检修MP5.2计算机的电源线路或MP5.2计算机;

  如果计算机12-26号端子之间的电压正常,而进气压力传感器端子3N1-3N2之间的电压低或无,则需检修进气压力传感器与计算机之间的线路。

  二、检测进气压力传感器信号电压方法如下:

  1)接通点火开关。

  2)分别在发动机怠速时(进气压力为40kPa)和在发动机全负荷时(进气压力为100kPa),测量计算机7-26号端子之间的电压,应分别为1.4V和4.5V。

  3)分别在发动机怠速时(进气压力为40kPa)和在发动机全负荷时(进气压力为100kPa),测量进气压力传感器端子3N2-3N3之间的电压,应分别为1.4V和4.5V。

  如果计算机7-26号端子之间的电压低或无,而进气压力传感器端子3N2-3N3之间的电压正常,则需检修进气压力传感器与计算机之间的线路;

  如果进气压力传感器端子3N2-3N3之间的电压低或无,则需检修或更换进气压力传感器。

来源: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