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光纤组网方案--应用于山西某配电站

楼主(2014-08-11):
波仕OPT35EXS应用案例之一--RS485光纤多机通信

应用客户企业:山西配配电站

现场应用要求:客户要求将RS485信号转换为单模光纤进行多机通信。通信距离最远在

             1200米左右。通信速率在4800bps 。4个节点。应用环境为室外。

  配电站的RS-485口为半双工全双工通用,所以图中SDA(发送A)与RDA(接收A短接并且作为RS485的双向信号A)、SDB(发送B)与RDB(接收B短接并且作为RS485的双向信号B)。

实际根据地形分布画出的布线图为:

波仕提供的解决方案:采用波仕OPT485S型RS232/485/光纤转换器以及OPT35EXS型光纤中继转换器。因为2#和3#有2路光纤所以建议选用OPT35EXS串口光纤中继转换器,而1#和4#建议选用OPT485S串口/光纤转换器。选用光纤的好处是为了保证通信效果,避免外部环境电磁干扰的影响。转换器的端子的A和B,分别接配电室端子板上的A(SDA+RDA)和B(SDB+RDB)。

波仕OPT485S和OPT35EXS的主要性能参数如下:

光纤接口   ST         电气   接口   DB-9孔RS-232(外插针座)

传输介质   双多模光纤、或双单模光纤   接线端子(RS-485、RS-422)

 通信  方式   异步RS-232   尺寸及重量   DB-25/25转接头大小、90克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RS-485、RS-422   传输距离   40Km(单模)

光波长   1300nm(单模)   适用光纤   50/125、62.5/125、100/140um

所用产品图示:

波仕可以提供的其他解决方案:客户实际上最终要实现的是多个RS485设备口的光纤远距离多机通信,故使用OPT35EXS的地方也可以用2个OPT485S代替一个OPT35EXS。

网友A(2014-10-16):
RS485光电转换器也可以组环网,www.yikongda.com QQ:2375723524

网友B(2015-05-07):
距离比较大用光纤很稳定,只是连接麻烦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