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高速连续往复运动讨论

楼主(2014-08-11):
FX系列PLC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采用定位指令,由于FX发出脉冲频率最高为10K,如果要实现不间断的往复运动,而行程数即脉冲数也较大时,如果要实现高速往复运动,会遇到电机光有声音而不转的现象。那么,不光要调整脉冲加速时间,还需要调整步进驱动器细分数和其它参数。望大家在此讨论。

楼主:
这个问题正在困扰着我!大家可以给予帮助吗?

楼主:
步进允许PLC输出脉冲数,只能做到82500,输出脉冲频率只能做到21450,这两个值再增加步进电机就不动了,怎么办。

网友A(2014-11-03):
您可以采用闭环步进,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欢迎前来咨询:Q2634296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