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集线器解决CAN布线难题

楼主(2014-08-11):
CAN总线可以实现5000米的远程通信(10K波特率时),比RS-485的1200米要远得多。如果多个CAN节点不在一条直线上,需要将CAN总线转弯或者说走Z字形,而且总线不能够布成为星形或者开叉。在实际的CAN布线工程中,经常出现需要开叉、合并等的布线情况,本文就是介绍如何借助于CAN交换机实现更加方便的CAN布线。

    上图中只需要在CAN总线的正中间接一个CAN交换机就可以解决所有支线长度的限制。SWT4CAN的产品是一种4×4口CAN交换机,上位机一侧有4个CAN口,下位机侧也有4个CAN口,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是相互隔离的。交换机可以将一个已经连接的CAN网络与另外一个CAN网络进行“多向互联”。

        最初的CAN中继器是点对点的连接CAN网络,一旦这个节点出现故障,则整个CAN网络就会崩溃。集线器的出现,比如HUB4CAN,可以将一路CAN扩展出4路CAN,同时具有中继器的作用,虽然解决了下位机侧(集线器的4路CAN侧)的冗余问题,但是由于上位机侧还是只有1路CAN( 集线器的4路CAN侧),所以一旦上位机侧的CAN总线出现故障还是会导致整个CAN网络的崩溃。4×4口CAN光隔交换机SWT4CAN的出现彻底解决了这样的布线问题,而且跟以前的1×4口CAN光隔集线器HUB4CAN的外形一样大。我们要知道,CAN交换机是可以代替CAN集线器的,当然也是可以代替CAN中继器的!SWT4CAN是将4路CAN转换为4路CAN的光隔交换机,是目前业界唯一的4×4路CAN交换机。

SWT4CAN的每侧的4个CAN 口都可以接入CAN总线,就相当于是可以每一边开4个CAN的叉路。SWT4CAN的各个上位机CAN 口(0、1、2、3 号)功能是完全一样的、可以互换;同理,SWT4CAN的各个下位机CAN 口(4、5、6、7 号)功能是完全一样的、也可以互换。使用SWT4CAN组网后,无需修改软件也无需设置,也不影响其它节点的正常通信!注意每一条CAN支线都需要支线两端接终端电阻,

不仅CAN网络正在经历由集线器向交换机的转型,RS-485也如此。我们以后将介绍RS-485交换机SWT4485G如何解决RS485的布线问题的。

网友A(2014-09-19):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期待下文!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易控达科技---CAN隔离中继器可以抗干扰,远距离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