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皮带秤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4-08-11):
皮带秤的张力是影响皮带秤稳定性和精确度的最主要因素,而解决皮带张力影响的主要措施就是正确的选择皮带秤的安装位置。

根据输送机的情况不同,安装皮带秤的位置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主要分以下情况:

1、普通平直输送机

    将皮带秤安装于尾部区域,那里皮带张力与张力变化最小。建议距离导料栏板末端20英尺处。

2、输送机的凸形曲线段

h  凸形曲线段应为皮带秤上6米或5个托辊间距的地方。曲线段应于秤与头部滚筒之间,而不应在装料点和秤之间。

3、输送机的凹形曲线段

    凹形曲线段的切点必须至少距秤40英尺远。曲线段应于秤与头部滚筒之间,而不应在装料点和秤之间。

4、卸料器

    采用与凹形曲线段相同规则,皮带必须在各种卸料器的配置形式下,都在称量中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