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气流量测量

楼主(2014-08-11):
污气流量测量,管径1.2米,介质负压-10KPa左右,腐蚀性气体,湿度大,易结晶,用过涡街和差压式,测量不稳定,导压管堵塞,寻求新的测量方式

网友A:
使用孔板式流量计会好一些

网友B:
加个排污罐 定期排排  不过是结晶可能效果不好  也没啥好办法 维护的人辛苦点 导压管经常清理一下 通通~~

网友C:
可试下

1、带反冲装置的巴类流量计

2、超声波流量计

网友D(2014-09-11):
靶式流量计是一款很好的产品

网友E:
管径1.2米已经很大了,这种偶厂通常使用的是超声波流量计,分体插入的那种,不过要主要探头的防结晶和腐蚀。

网友F:
用插入式的超声波流量计,效果最好,但不知道要求精度高不高,超声波流量计缺点是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