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识 给回复

楼主(2014-08-11):
各位大神们:小弟刚毕业

问下:欧姆龙    CP1E的要与pc连接编程要什么电缆线

网友A:
  就用 CP1E 的那个圆头的 通讯线就可以

网友B:
是打印机用的那种USB电缆吧

网友C:
到官网下个手册或打他们客服问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用 CP1E 的那个圆头的 通讯线就可以

楼主:
试一下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E:
打印机用的哪种,A、B电缆,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