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omronPLC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我想用MOV指令把字符AB传送到寄存器D2000中,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出这两个字符,怎么试都不行。请问,D寄存器里面能存字符吗?(例如ABCD.....等)我该怎么做?(CP1H-XA)

网友A:
如果传送字符,需要用字符传送指令,MOV不行

网友B:
其实,PLC中的地址是根据自己定义的,地址分为:位、字节、字、双字。

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地址,触摸屏的显示地址和PLC地址一致。在触摸屏显示框属性,可以修改显示的类型。

个人建议,楼主试试修改触摸屏显示的类型试试。

网友C:
楼主如果只传送AB这两个字母,可以用16进制,16进制包含0--9,A--E.

网友D:
欧姆龙的有字符传送指令吗 可以去试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受大家启发及帮助,问题解决了。(OMRON-cp1h-xa及Kinco-4512T)用MOV指令将字符(例如A)的ASCII码传送到D2000中,在4512T上建一个文本显示元件,地址D2000即可。

网友E:
不能直接用MOV指令送,需要一下

网友F:
不能直接用指令,不懂

网友G(2014-09-11):
OMRON的寄存器不能存放字符的,,把字符用指令转换成能储存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