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步进电机高速往返运动

楼主(2014-08-11):
FX系列PLC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采用定位指令,由于FX发出脉冲频率最高为10K,如果要实现不间断的往复运动,而行程数即脉冲数也较大时,如果要实现高速往复运动,会遇到电机光有声音而不转的现象。那么,不光要调整脉冲加速时间,还需要调整步进驱动器细分数和其它参数。望大家在此予以帮助。

网友A:
步进电机就走不了多高速度

网友B: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比较如下:

1.力矩范围:步进电机系统一般为中小力矩(一般在40Nm以下)范围;伺服电机系统可实现全范围。
2.速度范围:步进电机系统速度低(一般在2000RPM以下,大力矩电机小于1000RPM);伺服电机系统速度高(交流伺服可达5千RPM,直流伺服电机可达1~2万RPM)。
3.控制方式:步进电机系统主要是位置控制, 也可实现智能化的位置/转速/转矩控制方式,低速时有振动(但使用高细分驱动器可明显改善);伺服电机系统闭环控制,运行平滑。
4.精度:步进电机系统一般精度较低,使用高细分驱动器时较高;伺服电机系统的精度取决于反馈装置的分辨率。
5.矩频特性:步进电机系统高速时力矩下降快;伺服电机系统的矩频特性好,特性较硬。
6.过载特性:步进电机系统过载时会失步;伺服电机系统短时可承受3~10倍过载。
7.反馈方式:步进电机系统大多数为开环控制,也可接编码器反馈,防止失步;伺服电机系统为闭环方式,编码器反馈。
8.编码器类型:步进电机系统开环控制时不用编码器;伺服电机系统一般采用光电型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绝对值型),旋转变压器型。
9.响应速度:步进电机系统相应速度一般;伺服电机系统相应速度快。
10.耐振动:步进电机系统耐振动好;伺服电机系统耐振动一般 (旋转变压器型耐振动好)。
11.温升:步进电机系统运行温升较高;伺服电机系统一般。
12.维护性:步进电机系统基本可以免维护;伺服电机系统维护性较好。
13.价格:步进电机系统价格低;伺服电机系统价格高

另外三菱FX1N FX3G FX3U系列PLC的脉冲输出频率最高为100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就走不了多高速度

速度是不能给地太高,楼主说的现象应该是步进电机失步现像。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因为没有弄过伺服系统,将来遇到问题还望各位多帮助,谢谢各位!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了!,摒弃丝杆步进电机,采用步进带动齿轮齿条,对脉冲数及频率要求得到降低,解决了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