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释一下GSD文件里面的内容

楼主(2014-08-12):
在GSD文件里,有很多参数,通过百度都能知道点意思,只是如下的数据模块不能理解,谁能帮忙解释解释么?模块后面的0x94,我知道这是16进制,换算10进制就是,148,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后面的0x42,0x84,0x08,0x05代表什么意思呢?先谢谢各位了

;------ Empty Module to disable Blocks ---------

Module    = "EMPTY_MODULE"        0x00

EndModule

;------ Analog IN Function Block ---------------

Module    = "Analog Input (AI) Short"   0x94

EndModule

Module    = "Analog Input (AI) Long"    0x42,0x84,0x08,0x05

EndModule

;------ Totalizer Function Block ---------------

Module    = "Totalizer"           0x41,0x84,0x85

EndModule

Module    = "TOTSetTot"           0xC1,0x80,0x84,0x85

EndModule

Module    = "TOTSetTotModeTot"    0xC1,0x81,0x84,0x85

网友A:
 只知道  GSD  文件是用于 硬件组态的,里面的文件从没有去看过是什么 ?

楼主:
现在对总线通讯了解的都是些皮毛,无非就是导入GSD,然后通讯。但这样的傻瓜式操作,最怕的就是碰到导入GSD通讯不上,接下来就毫无办法,尤其是在大工程上面,这不是换表就能解决的。

同一台仪表,厂家提供了两个GSD,一个可以用,一个上位机不允许用,那我们可以选一个。但是碰到两个GSD都不能用的,我们该怎么办,上位机和GSD之间到底如何磨合的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B(2014-09-28):
这个GSD文件中MODULE定义的含义是在DP的协议中规定的。

比如:

0x94含义:5个字节的输入模块,而且是这5个字节是一体的,即其中内容的定义是用户自定义或者其它行规定义的,不能简单解释

网友B:
QQ: 1142588584

WWW.TRUCOM.CN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的。

网友B(2014-12-02):
http://www.trucom.cn/index.php?ac=article&at=read&did=92

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你理解CFG定义数据的含义。

网友B(2015-03-05):
开发DP从站请考虑APC3协议芯片,成本低,功能不差。。。

www.trucom.cn

网友C(2018-03-25):
同样看不懂  感觉还没有你理解的多呢

网友D(2019-07-1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