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电流计算

楼主(2014-08-12):
现有一台控制变压器是380V变为36V的,容量是150VA电流是0.39A请问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
估计你应该是单相变压器,容量就是电压乘以电流。

网友B:
初级电流I1=U1\Pe=380V\150VA=0.39A

次级电流I2=U2\Pe=36V\150VA=4.17A

网友C:
电流是测出来的。

网友D:
这是变压器呢的参数。设计150VA变压器,150/380近似等于0.39A,初级线圈按0.39A选的漆包线。

网友E:
你好!低压乘以1.7就是额定电流

网友F(2014-09-11):
引用 网友B:
初级电流I1=U1\Pe=380V\150VA=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