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 中VB怎么修改

楼主(2014-08-12):
现在我的脚本如下:

Dim mon

Set mon=ScreenItems("list1")

Dim c

Set c=HMIRuntime.Tags("tag1")

c.Write mon.List(0)

Dim fso,File

Const ForWriting = 2

Set fso = CreateObjec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Set FilE = fso.OpenTextFile("g:\1.txt", ForWriting, True)

File.WriteLine c.read

File.Close

脚本意思是读取list1上的第1个元素,并把值写到tag1中,同时将tag1写入1.txt中,现在想实现的是

从第1行开始,循环读取list1中的元素,每读取1个,就写入1.txt中一次,第二次从第二行开始写,一直到list1元素读完,最后的结果就是元素全部写入到了1.txt中,每个元素占1行。应该怎么修改啊?

网友A:
Dim mon

Set mon=ScreenItems("list1")

Dim c

Set c=HMIRuntime.Tags("tag1")

Dim i

For i=LBound(mon.List) to UBound(mon.List)

c.Write mon.List(i)

Dim fso,File

Const ForWriting = 2

Set fso = CreateObjec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Set FilE = fso.OpenTextFile("g:\1.txt", ForWriting, True)

File.WriteLine c.read

File.Close

N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m monSet mon=ScreenItems(...

试了一下 是不是因为一直打开 写入的关系,写的好像全部在文本的第一行,当2个以上的时候,就给覆盖了,最后文本就留下一行了,是不是还要指定写入哪一行啊?

网友A:
把文本关闭放到最后

Dim mon

Set mon=ScreenItems("list1")

Dim c

Set c=HMIRuntime.Tags("tag1")

Dim i

For i=LBound(mon.List) to UBound(mon.List)

c.Write mon.List(i)

Dim fso,File

Const ForWriting = 2

Set fso = CreateObjec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Set FilE = fso.OpenTextFile("g:\1.txt", ForWriting, True)

File.WriteLine c.read

Next

File.Close

网友B:
最好不要使用这个方法,我之前也用过读写TXT的,几个数据还可以,超过10个数据就很容易出错,要么写不上,要么读不出来。还是老老实实的学习数据库吧。

楼主:
多谢大神们指导,实验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使用这个方法,我之前也用过读写TXT的,几个数...

用数据库是怎么用啊?是wincc把数据记录到SQL数据库么?这个方面比较空白,需要怎么去学wincc的SQ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