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涡轮流量计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4-08-12):
涡轮流量计作为叶轮式流量计的主要品种,由传感器和转换显示仪表组成,被广泛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中的液体,但液体必须是与不锈钢、硬质合金不起腐蚀作用,且介质中没有纤维以及颗粒等杂质。以下就来讲讲涡轮流量计的一些安装方式注意点。

涡轮流量计的安装有法兰连接、螺纹连接及夹装式三种方式。安装时液体流动方向应与传感器外壳上指示流向的箭头方向一致,且上游直管段应大于等于20倍管径,下游直管段大于等于5倍管径。

仪表的传感器应远离外界磁场,如不能避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为了检修时不至于影响液体的正常输送,应在传感器两端的直管段外安装旁通管道。传感器露天安装时,要做好防水处理。传感器与显示仪表的接线,应根据放大器的电源来选择接线方式。

液体涡轮流量传感器可水平、垂直安装,垂时流体方向必须向上。液体应充满管道,不得有气泡。安装时,液体流动方向应与传感器外壳上指示流向的箭头方向一致。直管段内壁应光滑清洁,无凹痕、积垢和起皮等缺陷。

作为流量测量的一种理想仪表,涡轮流量计在业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正确的安装方式是保证仪表正常运作的前提条件,为日后的保养维修提供便利,也能让仪表的寿命更长久。

网友A:
1.按开口尺寸的要求在管道上开口,且使开口的位置满足直管段的要求。

2.将连接上法兰的整套流量计放入开好口的管道中。

3.对法兰与管道进行点焊定位。

4.将流量计取下,把法兰按要求焊接好,并清理管道内所有凸出部分。

 5.在法兰的内槽内装上与管道通径相同的密封垫圈,将流量计装入法兰中,流量计的流向标应与流体方向相同,然后与螺栓紧固。

迅尔仪表 http://trqliuliang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