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VFD_M系列)

楼主(2014-08-12):
变频器上面显示数字   按:上下键及旋钮数字无法下降

网友A:
你这是东芝的啊我电话18810919823或加我QQ1253193103

网友B:
 什么变频器??

网友C:
台达变频,要把运行模式改为面板操作,频率来源也要改为面板操作!看操作手册更改功能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达变频,要把运行模式改为面板操作,频率来源也要改为面...

可能楼上说的原因,看手册改过来试试。

不可能旋钮,按钮都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