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BD和传感器间的使用方式,HELP!!!

楼主(2014-08-12):
请教各位大大,小弟碰到如下问题:

现有激光传感器使用485通讯口和三菱FX-PLC通讯,传感器本身只有485+和485-,看了网上的方案说是2线制的需要短接:

485BD的SDA为:发送数据+信号
485BD的SDB为:发送数据-信号
485BD的RDA为:接收数据+信号
485BD的RDB为:接收数据-信号
要使用485BD做RS485两线制的话,做如下设置:
SDA和RDA短接后引出一根线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引出一根线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短接,PLC输出信号时有那么一瞬间会被接收端的数据存储器接收到,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问题二,既然接收端会收到输出端的信号,那从传感器接收到的数据会不会通过发送端重新发出,

小弟以前没碰过通讯类的,还请大家谅解

谢谢!!!

楼主:
求助各位,谢谢!.......还是将就着用- -

网友A:
做过232和传感器的通讯,用RS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