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200温度测量

楼主(2014-08-12):
AIM201-0403接PT100

怎么转换成实际温度值。

各位大师,帮忙吧!!!

网友A:
在IW寄存器里面看,数值是比实际温度扩大10倍,你除10就是PT100测量到的温度了。

网友A:
如果有问题可以打电话,025-68530179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这个AIM201-0403是NA-南大傲拓的PLC模块吧

这个接了温度传感器后,应该通过编程由PLC主机计算。

跟其他的PLC一样,你找找相应的PLC手册编程实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IW寄存器里面看,数值是比实际温度扩大10倍,你除1...

有编程实例吗  能给发一份吗  739655849@qq。com

楼主(2015-01-13):
小弟搞明白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