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B块数据会不一样呀?

楼主(2014-08-12):
    一个 X-Y 轴的 CT UNI1401 控制的测量轴,这几天出现问题,更换了 CT 变频伺服器后,重新下载 UNI1401 变频伺服内的 参数 和 运行程序,可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不能运行。

   上面 IW104 是从 CT 变频伺服返回的数据值 ,传送到 DB253.DBW0 中,可是不知为什么,在第二行中的的 将 DB253.DBD0 值再传送到 DB253.DBD4 时, 这个 DB253.DBD 0 值 为什么是 -7 呢?

   还有现在 变频伺服复位到 0 位 时一切正常,数值也显示正常,可是当点动下降时,数值应是正向变大,可是现在却变成走负向值变大, 这是为什么呀 ?

    求高手解说一下!

网友A:
超量程了

网友A:
信号接反了吧

网友B:
数据类型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接反了吧

  怎么信号接反? 不明白,这是一个变频伺服电机的返回信号值

网友C:
DB253.DBD 0 是不是包含DB253.DBW0和DB253.DBW2,西门子300好久没用过了。如果是就是重复了

网友D:
6+5

.

网友E:
阿水。。。你的项目还没有人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水。。。你的项目还没有人干么??

   通讯网,这不在等你过来处理呀,上次过来看了也没有音讯啦,什么时候能帮我搞定这小项目呀 ?

网友E:
说实在的,我还是蛮喜欢这个项目的。。。很有挑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在的,我还是蛮喜欢这个项目的。。。很有挑战性。。

 随时欢迎你的过来挑战! 这样才能真正的显示的你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