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CB制板原理

楼主(2014-08-12):
对PCB不了解,如果,我随便画几个点,封装成6脚继电器,那刻出来的板子,万一继电器插不进去呢,求解,是怎么一个原理

网友A:
楼主你好

在出PCB的文件的时候,就要把继电器的封装形式画标准(比如说外形,大小,孔的位置:这些位置大小的尺寸你要去测,必须准确,不然板子做出来就会有安装问题)

如下图中,C2那个电容的安装位置,引脚的孔距和电容主体的粗细,你得的按实际的尺寸画。

我有个画板子的视频,如果楼主又兴趣可以留下邮箱发给你。

网友B:
在画图的时候如果是常用的器件会有原件库,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就要自己创建,你要自己准确测量原件的尺寸,包括引脚排列位置,占用空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出PCB的文件的时候,就要把继电器的封装形式...

 1414518969@qq.com   太谢谢了,刚接触,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画图的时候如果是常用的器件会有原件库,直接调用就可以...

 只想说,元器件库很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