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紧急求助

楼主(2014-08-12):
我刚学300,现在要修改工艺,这个程序是别人写的,看不懂,求翻译成梯形图,旁边的数据是16进制吗?

数据类型是什么?本人分数不能够,无法给分。急。。。。。。。。。

网友A:
软件本身就可以做程序LAD和STL的切换

网友B:
lad是有规则的,stl相对来说更加自由、可以说是无规则的,所以不是所有stl都可以转换成lad的

网友C:
楼主可以把程序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看是否可以转换。

楼主:
我用软件转过了,无法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软件转过了,无法转

有的不是梯形图编程的,不太好转。

网友D:
 因为这些数据量太多的 做法,一般没有按规则是无法从 STL 转成 LAD 的呀!

  你要修改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直接连接电脑在 DB 块中帮修改,但你要知道DB 块中 地址就可以修改

 显示的是什么?你在右边右击后就能切换显示为数据类型

网友E:
我按你的语句转换为梯形图,你程序中监视的数据为16进制。

网友F:
程序在哪呢??????????????????m,

网友G:
我给你列个算式好了,程序段3

(PIW 754/2+DB90.DBW30)/2=DB90.DBW30

(DB90.DBW30+DB90.DB32)/2=DB90.DBW32

(DB90.DBW32+DB90.DB34)/2=DB90.DBW34

(DB90.DBW34+DB90.DB20)/2=DB90.DBW20

(DB90.DBW20+DB90.DB22)/2=DB90.DBW22

(DB90.DBW22+DB90.DB24)/2=DB90.DBW24

(DB90.DBW24+DB90.DB26)/2=DB90.DBW28

DB90.DBW28/2=DB90.DB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