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显示问题 求大神

楼主(2014-08-12):
怎么显示不全呢  权限 兼容都试过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不能拖大窗口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跟电脑的显示属性有关吧,把分辨率和字体大小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C:
有可能是系统的原因

以前也遇到过   重新装了一个新系统就好了